运行LED翻转代码LED没有闪烁

楼主(2024-04-23):
我在MSP430FR6989 LaunchPad上运行LED翻转代码LED没有闪烁。我已经确认代码没有错误,编译也通过了。有没有人能够指出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官方的代码,官方的板子都跑不起来的话,只能是怀疑你的板子出了问题了,但是能下载,能仿真,led也是正常的话,不可能会跑不起来的。

网友B:
LaunchPad上有一些跳线帽是需要连接的,还是需要确认软件控制和硬件的一致性,新板子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
代码你倒是贴上来看看啊

网友D:
代码发上来大家看看,这样提问不好分析。

网友E:
代码啊 时钟 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