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正确读取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4-04-15):
使用TI LaunchPad进行开发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无法正确读取传感器数据。我已经确认硬件连接正确,代码也没有错误。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A:
读不到数据,要么是硬件问题,要么是软件问题,如果非要说硬件软件都没问题的话,那只能是怀疑传感器出了问题了。

网友B:
无法正确读取传感器数据,首先确定一下传感器是否好的,先排除硬件问题,然后不要直接用demo驱动,可能有一些基础没有配置好,尝试简单的读取传感器ID,验证通信是否有问题,例如IIC,SPI这些接口,先用软件模拟不要上来用硬件功能,一步一步来

网友C(2024-05-16):
传感器和 LaunchPad 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牢固。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D:
传感器是否按照其数据手册的要求进行了正确的初始化。
检查是否有等待时间要求,确保传感器已经稳定后再进行读数。

网友E:
GPIO 端口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通信线路上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G:
代码问题?

网友H: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补丁或更新,以解决与传感器通信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