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通信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4-04-23):
(无正文)

网友A:
1、硬件环境是什么?
2、代码是如何写的了,是否参考了官方的demo示例?
只有基于上述两者的前提,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才能真正的找到问题。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检查串口配置和代码实现是否有误

网友D:
如果你的串口通信代码非常复杂或涉及多个模块,尝试将其简化到最基本的通信模式(如只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以确保基本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