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MCU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4-04-15):
目前国内做的好的RISC-V架构的MCU有哪些厂家,相关项目的开源程度怎样?玄铁和沁恒哪一个更适合新手开发学习?

网友A:
建议使用沁恒的MCU,毕竟外设还是比较齐全的

网友B:
兆易创新

网友C:
芯动力、奕斯伟计算

网友D:
RISC-V本身就是一个开源的指令集架构(ISA),因此基于RISC-V的MCU项目通常也会有一定的开源程度。具体的开源程度会因不同的厂家和项目而异。

网友E:
玄铁和沁恒哪一个更适合新手开发学习,这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和背景。玄铁和沁恒都是基于RISC-V架构的MCU,但它们的具体实现、性能、应用场景等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选择时需要考虑自己的开发经验、技能水平、项目需求等因素,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开发平台。

网友F(2024-05-20):
玄铁和沁恒都是基于RISC-V架构的MCU,目前只用过沁恒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G:
推荐沁恒的,毕竟对于相关的配套无线、串口模块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建议结合需求进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