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单片机上运行程序时芯片没有响应

楼主(2024-04-15):
在ChipOn单片机上运行程序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代码在仿真器上运行正常,但是在实际芯片上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程序中有没有针对仿真器的特定配置或调试功能,这些很可能在芯片里不可用

网友B:
是8位机还是32位?8位机的debug只能在仿真器上运行,加载在芯片上需要用release构建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