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导通

楼主(2024-04-15):
请教一下,PMOS,控制Vgs小于Vth,使PMOS导通。在PMOS导通时,电流是S流向D,还是D流向S,多谢

网友A:
万用表测一下双向的阻值就知道

网友B:
看电路的链接了

网友:
PMOS 是 上端接法,电流S->D,门极电压低于S级电压开启。NMOS 是 下端接法,电流D->S,门极电压高于S级电压开启。

PMOS导通的时候,如果D端接电源电压,电流能D—>S吗?

网友C:
MOS电流是双向流动的。
但是由于MOS存在寄生二极管,所以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寄生二极管。

正确!

网友D:
D-->S 或 S-->D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