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单片机上运行的程序突然出现了崩溃

楼主(2024-04-25):
ChipOn单片机上运行的程序突然出现了崩溃,怀疑可能是由于堆栈溢出或者内存错误导致的。怎么能提前预支,避免崩溃出现呢?

网友A:
是在8位机上跑系统吧

网友B:
如果是堆栈溢出或内存错误,大多是由于变量的不正确使用。

网友C:
多半是数据或变量应用bug导致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崩溃时候的现象呢

网友E:
我觉得不能臆测崩溃的原因   还是要确定一下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