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认识这个放电管吗?

楼主(2024-04-15):
抄板,遇到个放电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哪个大神认识给说说!

@xch :你是活在火星上吗?
@xch :??
xch
盗窃也这么无耻
上某宝看看,直接搜一下就行。

网友A:
随便买一个就行,耐压和通流量足够即可

网友B:
抄板绘的原理图传一下,按电路重新选个气体放电管就行

网友C:
爱普科斯的,后面的数字一般都是电压值。

网友D:
放电管都通用的,买一个相同封装、相同电压的即可。

网友E(2024-11-07):
符合压力值的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符合压力值的就可以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