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不稳定的温度值可能是由于电磁干扰或信号处理不当引起

楼主(2024-04-17):
在ChipOn单片机上运行温度传感器读取程序时,不稳定的温度值可能是由于电磁干扰或信号处理不当引起的。尝试过更换传感器和校准方法,但问题仍在。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实施了以下方法:
我增加了传感器的屏蔽,以减少电磁干扰。
我使用滑动窗口平均或卡尔曼滤波算法对传感器读数进行平滑处理。
最终,成功解决了问题,得到了稳定且准确的温度读数。

网友A:
关键是这个温度传感器是内置的还是外接的呢

网友B:
都有哪些不同的校准方法可以进行使用呢

网友C:
怎么做才能增加传感器的屏蔽呢

网友D:
什么温度值?芯片结温?和电磁干扰有啥关系?

网友E:
这个得具体看采集的温度的波动是多少吧

网友F:
信号处理不当都具体指哪些方面呢

网友G:
当采集到的温度值不稳定的时候,如何判断是因为电磁干扰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