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无法正确读取或写入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4-04-17):
SD卡损坏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不是没有,哈哈。逐步排查吧。
在ChipOn单片机上进行外部存储器的读写操作时,遇到无法正确读取或写入数据的问题可能是由于通信接口配置不正确或SD卡损坏引起的。检查了引脚连接和SD卡初始化代码,使用示波器监测通信信号,时序正确。最终更换SD卡,最终成功解决了问题,实现了正确的读写操作。

网友A:
为什么sd卡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读取sd卡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呢

网友B:
都是什么原因会导致sd的损坏呢   是不是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硬件电路导致sd卡损坏的呢

网友C:
在我自己的电路板上 为什么我一给电路板上电 sd卡就发热呢

网友D:
如何判定是sd的损坏导致不能正常读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