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3vet6编程

楼主(2024-04-15):
stm32g431rbt6可以用ST LINK2 ST LINK3编程,stm32g473vet6却找不到器件,stm32h723vet6也不行,是什么样原因?

网友A(2024-07-28):
ST-LINK 工具和固件经常更新以支持新型号的微控制器。如果固件版本较旧,可能会导致对新型号微控制器的识别问题。

网友B(2024-08-28):
可以通过 ST-Link Utility 或 STM32CubeProgrammer 更新 ST-LINK 固件。

网友C(2025-03-16):
你检查过 BOOT0 引脚状态吗?有时候 BOOT0 位置不对,会导致芯片无法进入正确的模式。

网友D:
试试降低 ST-Link 的 SWD 速度,比如设成 100kHz,有时候高频率会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友E:
STM32G473VET6 是不是被写保护或者 RDP 级别设置太高了?可以尝试用 ST-Link Utility 或 STM32CubeProgrammer 解除保护。

网友F:
供电电压是多少?ST-Link 需要检测 VCC,如果供电不稳定,可能会识别不到芯片。

网友G:
你用的是 SWD 还是 JTAG 方式?检查一下 SWDIO 和 SWCLK 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H:
STM32H723VET6 也是连不上,感觉像是 ST-Link 的固件版本可能太旧了,试试看升级 ST-Link 固件?

网友I:
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检测一下 Option Bytes,看看是不是 nBOOT_SEL 配置有问题,导致芯片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J:
试试看 Connect Under Reset 模式,有时候芯片在 RUN 状态下会屏蔽调试接口。

网友K:
你是直接用 ST-Link 连接裸板,还是有其他外设?有些外设可能会干扰 SWD 信号,试试看断开其他设备。

网友L:
试试 ST-Link Utility 里的 Full Chip Erase,有时候 Flash 配置错误,导致芯片进不了调试模式,擦除后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