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单片机上电复位

楼主(2024-04-15):
CH32V303V单片机,上电复位spi读写错误,在线仿真就正确,或者短接复位脚电容重启一下就正确,软件复位一下也是正确。这种需要怎么解决呢?求助

网友A:
您好,若是用SPI读写外部FLASH,建议加个延迟,某些FLASH芯片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稳定工作。此外,注意初始化时候结构体清零。若用到全局变量,建议加volatile防止被优化。若方便,可将工程发至我的邮箱(lzs@wch.cn),这边具体看一下。

网友B:
看起来好像是从设备还没准备好就开始读写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