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基于Arduino开发的新唐单片机怎么看IO映射

楼主(2024-04-15):
这个文件夹没有映射表文件,不知道0,1,2,3引脚对应芯片的哪些引脚啊。

网友:
你看看支持这个的哪些开发板上的丝印对应哪些引脚。

网友A:
基于Arduino开发的新唐单片机,通常会有对应的引脚映射表或者引脚功能说明

网友B:
你可以在新唐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或者开发板手册中找到这些信息

网友C:
一般来说,新唐单片机的引脚映射会显示每个引脚的功能,比如数字输入/输出(Digital I/O)、模拟输入(Analog Input)、PWM输出等

网友D:
板载上应该有吧,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在Arduino开发环境中正确地配置和使用新唐单片机的引脚

网友E:
如果你能提供具体的新唐单片机型号,我可以帮你查找相关的引脚映射表或者手册

网友F:
一般手册会有写的,你直接找个手册就好了

网友G:
建议这种arduino不如用官方推荐的板子来搞,生态更好

网友H:
你买板子的时候没给你开发资料吗?

网友I:
可以找找电路板的原理图,直接就知道IO关系了

网友J:
映射的话,还是需要用到用户手册的,这个是这样

网友K:
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L:
这个好像板子上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