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集成LCD驱动器模块的PIC单片机

楼主(2024-04-15):
段码液晶屏,你用过吗

楼主: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technologies/displays/segmented-lcd-solutions

网友A(2025-11-03):
集成 LCD 驱动器模块的 PIC 单片机,内部集成了 LCD 驱动电路,可直接驱动 LCD 显示屏,无需外接额外驱动芯片。能简化电路设计,降低成本和体积,提供多种显示接口(如 SPI、I2C 等)。适用于需要显示功能的嵌入式设备,如智能仪表、小型家电等,能快速实现数据显示,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B:
部分 PIC 单片机集成 LCD 驱动器模块,如 PIC16F917、PIC18F14K50 等。它们内置 LCD 驱动电路,可直接驱动段式或字符型 LCD,减少外部元件。通过专用寄存器配置 LCD 引脚、显示模式和对比度,简化硬件设计,降低功耗,适用于家电控制面板、仪表等需小型 LCD 显示的场景,搭配 MCC 可快速开发

网友C:
集成 LCD 驱动器的 PIC 单片机(如 PIC16F18855、PIC24FJ64GA002 等),内置 LCD 驱动控制器与段 / 公共电极驱动电路,无需外接专用 LCD 驱动芯片。支持多种 LCD 类型(段码、点阵),可直接驱动多段 LCD 屏,简化硬件设计、降低 BOM 成本。搭配 Microchip 图形化工具,能快速配置显示参数,适配仪表、家电、工业控制面板等场景,兼具低功耗与高集成度,是 LCD 显示类嵌入式项目的高效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