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
图中电路属于那种类型的放大电路,输入电压Vin与输出电压Vout的关系怎么计算?

网友A(点评):
TL431没导通前,ref端无电流。R42~R45灯效串联,15-9V再分压完,参考点电压只有2.1V,没达到2.5V还是没导通,U3B输出就饱和了

网友B(2024-04-16):
口算了下U3B就不对,输出饱和了,你还是用LTSpice这样的免费软件仿真一下吧。

网友C(点评):
谢谢,的确是有问题已经修改完善了。

网友D(2024-05-31):
是我眼花了,运放的电源,看电池符号,还得看数字是否有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