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64DD32测试程序

楼主(2024-04-15):
/*
    (c) 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BLINK_DELAY         500
#define RAMP_DELAY          300
#define DV_START_VALUE      0x03
#define DV_STOP_VALUE       0xFC

/*
    Main application
*/

typedef enum {BLINKY, BUTTON, RAMP} programs_t;

static uint8_t Unblocking_Read(void);
static void Print_Menu(void);
static void CLI_Execute_Command(uint8_t);
static void CLI_Run(void);
static void DEMO_Run(void);
static void Blink_LED(void);
static void Button_LED(void);
static void Send_DataVisualizer_Ramp(void);
static void USART_to_CDC(void);

static programs_t current_program = BLINKY;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ialize();
    USART_to_CDC();
    Print_Menu();

    while(1)
    {
        CLI_Run();
        DEMO_Run();
    }
}

static void USART_to_CDC(void)
{
    PORTD.DIRSET = PIN4_bm;
    PORTMUX.USARTROUTEA = PORTMUX_USART0_ALT3_gc;
}

static uint8_t Unblocking_Read(void)
{
    if(USART0_IsRxReady() != 0)
    {
        return USART0_Read();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void Print_Menu(void)
{
    printf("\n\r");
    printf("********************************************************************************************************\n\r");
    printf("*                        Out of the box application for AVR64DD32 Curiosity Nano                       *\n\r");
    printf("********************************************************************************************************\n\r");
    printf("*        MMMMMMMMMNddhysyyyysyyhdmMMNNNMMMMM                                                           *\r\n");
    printf("*        MMMMMMmhssssssssssssssssshMNmmMMMMM                                                           *\r\n");
    printf("*        MMMMdyssssssssssssssssssssyNMMMMMMM                                                           *\r\n");
    printf("*        MMmyssssso-`.ossssssso-.-osymMMMMMM                                                           *\r\n");
    printf("*        Mdssssss/`   `/sssss:    `+ssdMMMMM       __  __ _                     _     _                *\r\n");
    printf("*        mssssss/       -sss-       /ssyNMMM      |  \\/  (_)                   | |   (_)               *\r\n");
    printf("*        yssssoso-       .oso.       -ssymMM      | \\  / |_  ___ _ __ ___   ___| |__  _ _ __           *\r\n");
    printf("*        ysso- -ss/`      `/ss-       .ossdM      | |\\/| | |/ __| '__/ _ \\ / __| '_ \\| | '_ \\          *\r\n");
    printf("*        ys+`   .os+`       :ss/`      `/ssh      | |  | | | (__| | | (_) | (__| | | | | |_) |         *\r\n");
    printf("*        y:      `+so-       .os+`       :sh      |_|  |_|_|\\___|_|  \\___/ \\___|_| |_|_| .__/          *\r\n");
    printf("*        m`      -osss/       -sso-       /M                                           | |             *\r\n");
    printf("*        Mh`   `/ssssss+`    :sssss/     -NM                                           |_|             *\r\n");
    printf("*        MMm: -osssssssso-`.+sssssss+`  +NMM                                                           *\r\n");
    printf("*        MMMMhysssssssssssssssssssssso+mMMMM                                                           *\r\n");
    printf("*        MMMMMMNdysssssssssssssssssydNMMMMMM                                                           *\r\n");
    printf("*        MMMMMMMMMNmdhyyysssyyhhdmMMMMMMMMMM                                                           *\r\n");
    printf("********************************************************************************************************\n\r");
    printf("*                                                                                                    *\n\r");
    printf("* -Press a key corresponding to a program:                                                             *\n\r");
    printf("*  '1' - Default program; Blinking LED                                                                 *\n\r");
    printf("*  '2' - LED turns on while button is pressed                                                          *\n\r");
    printf("*  '3' - An ascending ramp visible in MPLAB Data Visualizer sent through USART while button is pressed *\n\r");
    printf("*                                                                                                    *\n\r");
    printf("* -Press any other key to view the menu again.                                                         *\n\r");
    printf("*                                                                                                    *\n\r");
    printf("********************************************************************************************************\n\r");
}

static void CLI_Execute_Command(uint8_t command)
{
    switch(command)
    {
        case '1':
            current_program = BLINKY;
            printf("Program changed to blink LED\r\n");
            break;
        case '2':
            LED_SetHigh();
            current_program = BUTTON;
            printf("Program changed to press button to turn on LED\r\n");
            break;
        case '3':
            LED_SetHigh();
            current_program = RAMP;
            printf("Program changed to press button to send a ramp through USART\r\n");
            break;
        default:
            Print_Menu();
            break;
    }
}

static void CLI_Run(void)
{
    uint8_t ch = 0;

    ch = Unblocking_Read();

    if((ch != '\n') && (ch != '\r') && (ch != '\0'))
    {
        CLI_Execute_Command(ch);
    }
}

static void DEMO_Run(void)
{
    if(current_program == BLINKY)
    {
        Blink_LED();
    }
    else if(current_program == BUTTON)
    {
        Button_LED();
    }
    else if(current_program == RAMP)
    {
        Send_DataVisualizer_Ramp();
    }
}

static void Blink_LED(void)
{
    LED_Toggle();
    _delay_ms(BLINK_DELAY);
}

static void Button_LED(void)
{
    if(Button_GetValue())
    {
        LED_SetHigh();
    }
    else
    {
        LED_SetLow();
    }
}

static void Send_DataVisualizer_Ramp(void)
{
    static uint8_t counter = 0;

    if(!Button_GetValue())
    {
        USART0_Write(DV_START_VALUE);
        USART0_Write(counter++);
        USART0_Write(DV_STOP_VALUE);
        _delay_ms(RAMP_DELAY);
    }
}
/**
    End of File
*/

楼主:
涵盖了,执行串口指令,Blink,按钮等测试。

网友A:
这个**打印很好玩

网友:
点灯,按钮,串口,打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