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MCC做DMA看着真简单好用

楼主(2024-04-15):
int main(void)
{
    uint8_t bv=0;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printf("Hello PIC18F !\n");
    for(uint8_t i=0;i<10;i++)
    {
        printf("%c",uartdata[i]);
    }
    printf("\n");

    while(1)
    {
        if(SW_GetValue()==LOW)
        {
            LED_SetLow();
           // printf("PIC18F-BV-%2d\n",bv++);
            DMA1_TransferStart();
            while(SW_GetValue()==LOW);
        }
        else
        {
            LED_SetHigh();
        }
    }
}
用MCC配置后,代码好简单。

楼主:
现在我以MCC开发程序为主了,你呢。

我也用

网友A:
所有配置都在MCC生成的头文件里了。

网友B:
哪些可以用MCC开发

网友C:
话说MCC好像不稳定

网友D:
容易上手,其实本来配置也不难,只是要记住那些寄存器,而MCC帮你配置那些寄存器。

网友E:
对的,MCC就是比较简单,而且算是与ST的cubemx一样了

网友F:
这个MCC我还是没有用明白,不过大家好像都说是比较好用

网友G:
是的,MCC可以简化DMA的配置和管理过程

网友H:
通过MCC,您可以轻松地设置DMA通道、分配内存缓冲区、配置传输参数等

网友I:
当然,使用MCC会使DMA的实现变得更加简单和方便

网友J:
MCC还提供了一些监控和调试功能,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优化DMA的性能

网友K:
一般来说,MCC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可以提高DMA的开发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L:
微芯出的工具还是都比较实用的

网友M:
其实使用MCC做什么外设配置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看代码清晰明了

网友N:
确实,有点像HAL的配置,但是微芯的工具确实奈斯

网友O:
反复测试,找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