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交流] 2024年再玩navota开发板

楼主(2024-04-15):
需要一个简单的延时。本来自己打板了,不过竟然找不到合适的LDO。看到了尘封的navota开发板,干脆就用这个做吧
舍得免费送开发板的厂家倒闭了,真可惜
然后上论坛找例程,改动一下就能用
以前的例程要用编译器5,我还得下载旧版keil把旧版编译器搞出来
成功点亮老开发板了

楼主: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bi.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init.h"

int main (void);
void RTC_Task(void);
void KBI0_Task(void);
void KBI1_Task(void);
int maiChongCiShu=0;//脉冲次数
int waittime=0;//脉冲前等待时间
int waittimeHOU=0;//脉冲后等待时间
int dangWei=0;//挡位
int dangWeix=0;//脉冲设置等待时间
int main (void)
{
    uint8_t         u8Ch,i;
        ICS_ConfigType  sICSConfig;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Config = &sRTCConfig;
    KBI_ConfigType  sKBIConfig;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sysinit();
          printf("\nRunning the KBI_demo project.\n");
    LED0_Init(); //D2,Middle
    LED1_Init(); //D3,RIGHT
    LED2_Init(); //D4,LEFT
        LED1_Off();
        LED0_Off();
        LED2_Off();
    /* configure RTC to 1Hz interrupt frequency */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9;
    pRTC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
    pRTC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BUS;          /*clock source is 1khz*/
    pRTC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24;    /*prescaler is 100*/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pRTCConfig);

          printf("\nin FEE mode now,");
    UART_WaitTxComplete(TERM_PORT);

    /* switch clock mode from FEI to FEE */
    sICSConfig.u32ClkFreq = 32;
    ICS_SwitchMode(FEE,FEI, &sICSConfig);

//         printf("switch to FEI mode.\n");

    OSC_Enable();

       /* Disable all the KBI pins */
   for (i = 0; i < KBI_MAX_PINS_PER_PORT; i++)
   {
     sKBIConfig.sPin[i].bEn         = 0;
   }

    sKBIConfig.sBits.bMode   = KBI_MODE_EDGE_ONLY;
    sKBIConfig.sPin[0].bEdge = KBI_FALLING_EDGE_LOW_LEVEL;
    sKBIConfig.sBits.bIntEn  = 1;
    sKBIConfig.sPin[0].bEn   = 1;

    KBI_Init(KBI0, &sKBIConfig);
    KBI_Init(KBI1, &sKBIConfig);
    KBI_SetCallback(KBI0, &KBI0_Task);
    KBI_SetCallback(KBI1, &KBI1_Task);

    /* echo chars received from terminal */

    GPIO_Init(GPIOA, GPIO_PTB2_MASK, GPIO_PinOutput);

    /* set PTB2 output 0 */
    GPIO_PinClear(GPIO_PTB2);

}

void RTC_Task(void)
{
        if(dangWeix>0)
        dangWeix--;
        if(waittimeHOU>0)
        waittimeHOU--;
        if(waittime>0)
        waittime--;
        else if(maiChongCiShu>0){
    FGPIO_Toggle(FGPIOA, GPIO_PTB2_MASK);
                maiChongCiShu--;
                waittimeHOU=1000;
}else
        FGPIO_Write(FGPIOA,0);
}

void KBI0_Task(void)
{
   // LED2_Toggle();
        if((waittime+maiChongCiShu+waittimeHOU)==0){
        maiChongCiShu=dangWei*2+5;
        waittime=256;
        }
}

//DangWei,0-7,show By Led
        //LED2,LED0,LED1=gao,zhong,di
void KBI1_Task(void)
{
        if(dangWeix==0){
        dangWei=(dangWei+1)%8;
        dangWeix=1120;
        if(dangWei&1)
                LED1_On();
        else
                LED1_Off();

                if(dangWei&2)
                LED0_On();
        else
                LED0_Off();

                if(dangWei&4)
                LED2_On();
        else
                LED2_Off();
}
}
/********************************************************************/

点焊机程序写好了,本来很简单。不过按键没硬件消抖,搞了好几次延迟

网友A(2025-03-01):
开发资料还有吗,这破网站怎么关门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B(2025-07-01):
我有一款工业打磨机也用这款芯片现在都找不到这个芯片了 咋整?求帮助

楼主(2025-08-27):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款工业打磨机也用这款芯片现在都找不到这个芯片了 咋整?求帮助

让你找到库存老芯片你也没有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