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LDC有感六步方波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4-04-16):
最近在做一个BLDC的驱动器,第一次接触BLDC,没经验,遇到不少问题,希望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1.关于相电流,端电压呈梯形,相电流也会变化,在6相内(大周期),变大变小的周期性变化。同一相内(小周期),由于PWM的开关,电流也会有波动。对吧?
2.采样,有两种。一个是在PWM开中间点采集,瞬时电流(采样频率与PWM频率相同)。第二种像正点原子例程,是ADC循环采集做平均电流。
3.电流环,据说BLDC六部方波控制不需要电流环,只需要速度环+限流,不必速度环+电流环的串环,是这样么?因为鄙人在做串环的时候,对电流环的实现不太明白,若使用瞬时值(忽大忽小),并PID控制频率与PWM频率相同。那PWM的占空比也是一直再调整的。那这个目标电流的范围咋设置呢,目标值由速度环输出,但是输出范围怎么定?按电机的最大电流为上限吗?
4.过流保护,若电机的电流是2A,那么过流保护应该用瞬时值还是平均值,上限多少合适呢?

反正挺多细节问题的,不知道能不能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都方波驱动了,那一定是机箱风扇一类的小功率BLDC,一股脑无脑驱动好了,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

网友B:
方波驱动不需要检测电压电流,效率高。DIY四轴飞行器的电调好多都是方波驱动,我用过最多的是某盈的电调。

网友C:
在端电压呈梯形变化的情况下,相电流会经历周期性的变大和变小,同时在每个相内由于PWM的开关作用,电流也会出现波动。

网友D:
比你懂的多一点点,回复我的想法,仅供参考。
1.电流是有变化的,尤其是开关噪声,如果要求高的话,RC低通滤波少不了。实际工作的时候负载不变的时候电流相对是平稳的。
2.采样的时间在PWM的中间位置最合适,避免了MOS开关噪声的影响
3.方波完全可以用速度环+限流就可以了,你说的电流闭环控制,完全不需要响应那么快和PWM频率同步,你可以10ms调节,也可以100ms调节,完全来得及
4.过流保护要区分硬件过流和软件过流。软件过流做多级保护,比如2A 时候 500ms  ,3A的时候100ms .硬件过流直接设置到5A附近,发生过流直接刹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