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57Z海棠派使用手册】第一讲 GPIO-流水灯实验

楼主(2024-04-16):
1. GPIO-流水灯实验
1.1 实验内容
通过本实验主要学习以下内容:
• GPIO结构及原理;
• GPIO输出功能实现;
• LED驱动原理。
1.2 实验原理
1.2.1 GPIO外设原理
GD32H7系列MCU最多支持135 个通用 I/O 引脚(GPIO),分别为 PA0 ~ PA10PA13 ~ PA15PB0 ~ PB15PC0 ~ PC15PD0 ~ PD15PE0 ~ PE15PF0 ~ PF15PG0 ~ PG15PH0 ~ PH15PJ8
~ PJ11PK0 ~ PK2。各片上设备用其来实现逻辑输入/输出功能。每个 GPIO 端口有相关的控制和配置寄存器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片上设备 GPIO 引脚的外部中断由 EXTI 模块的寄存器控制和配置。
GPIO 端口和其他的备用功能(AFs)备用引脚,在特定的封装下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GPIO 引脚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可以用作备用功能引脚,备用功能输入/输出都可以。每个 GPIO 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为输出(推挽或开漏)、 输入、 外设备用功能或者模拟模式。每个 GPIO 引脚都可以配置为上拉、 下拉或无上拉/下拉。除模拟模式外,所有的 GPIO 引脚都具备大电流驱动能力。
GD32H7xx系列的GPIO端口结构如下图所示,由该图可知,GPIO结构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输出控制,可配置为推挽输出以及备用功能输出,在推挽输出情况下,输出驱动由输出控制寄存器进行控制,在备用功能输出情况下,输出驱动由外设备用功能驱动,具体输出会通过对电源以及对地的mos管进行实现,上下拉电阻对输出也有作用;2、输入控制,输入可配置内部上拉或者下拉,内部上下拉电阻均为40K左右,然后通过内部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到内部,之后可以外设通过备用功能输入或者通过输入状态寄存器读取,施密特触发器的实现功能为输入电压由低到高变化时,低于VIL为低,高于VIH为高,在VILVIH之间为低,输入电压由高到低变化时,高于VIH为高,低于VIH为低,在VILVIH之间为高,因而为了可靠读取输入电平状态,输入电压高电平需要高于VIH,低电平需要低于VIL才可靠,一般VIL0.3 VDDVIH0.7 VDD3ESD保护,在标准IO接口上,ESD保护为对电源和对地的两个反向二极管,因而若引脚电压高于VDD电压,可能存在漏电现象(通过反向二极管漏电到VDD),故使用标准IO接口需注意引脚输入电压不可高于VDD电压,另外有一类IO接口为5VT引脚,该引脚可耐5V电压输入,不存在引脚漏电现象,如果设计中存在引脚先于电源上电的情况,该引脚需要使用5VT引脚,避免引脚漏电,5VT引脚可通过数据手册查看确认。
GD32H7系列MCU引脚的复用功能通过AF表进行查阅,具体如下图所示。
1.2.2 LED驱动原理
LED是一种半导体发光元件,可以将电能转换为光能,可通过外部电路进行驱动,有单色的也有多色的,可通过电压或电流来进行驱动,驱动亮度可调。LED驱动比较简单,后续会在硬件设计中介绍本例程所用LED驱动的原理。
1.3 硬件设计
本节主要介绍GPIO驱动LED电路。该电路如下图所示,该电路中具有四个LED,一端接地,另外一端通过4.7k欧姆限流电阻连接至GPIO,当GPIO输出高电平时,LED电亮,反之熄灭。对应的GPIO引脚分别为PE3/PC13/PG3/PE2
1.4 代码解析
1.4.1 驱动初始化函数
驱动初始化函数如下所示,主要功能为延迟初始化、LCD初始化等,其中延迟使用systick定时器进行实现。在该函数中使能了内部cache、中断向量表拷贝到SRAM起始并进行中断向量偏移、同时若使能LCD,将会进行LCD初始化以及显示。
C
SET_FLASH_AREA void driver_init(void)
{

    static __IO uint8_t vector_table[0x400]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driver_system_config();

    for(uint16_t t=0;t<0x400;t++)
    {
        vector_table[t]=REG8(0x08000000+t);
    }
    nvic_vector_table_set(NVIC_VECTTAB_RAM, 0);

    cache_enable();
delay_init();

    #if (LCD_DEBUG == 1)
    bsp_lcd_init();                 /* 初始化LCD */
    bsp_lcd_clear(WHITE);
    //显示log图片
    bsp_show_log();
    //设置打印窗口
    bsp_lcd_printf_init(10,109,bsp_lcd_parameter.width-1,bsp_lcd_parameter.height-1,FONT_ASCII_16_8,WHITE,BLUE);
    #endif
}
1.4.2 LED配置函数
LED相关配置函数实现在bsp_led.c文件中,首先将LED进行注册,注册语句如下,注册之后即可通过别名的方式对相关LED进行相关配置。
C
/* LED定义注册 */
LED_DEF(LED1,E,3,RESET);      /* PE3定义为LED1 */
LED_DEF(LED2,C,13,RESET);      /* PC13定义为LED2 */
LED_DEF(LED3,G,3,RESET);      /* PG3定义为LED3 */
LED_DEF(LED4,E,2,RESET);      /* PE2定义为LED4 */
LED初始化函数如下,可以通过别名数组的方式对LED GPIO进行成组初始化。
C
const void* LED_INIT_GROUP[]={&LED1,&LED2,&LED3,&LED4};
void bsp_led_init(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general_init(LEDx);
}
void bsp_led_group_init(void)
{
    uint8_t i;
    for(i=0;i<LED_INIT_SIZE;i++)
    {
        bsp_led_init(((typdef_gpio_general *)LED_INIT_GROUP));
    }
}
LED初始化之后即可对相关LED进行输出相关操作,开发板历程中提供了输出高、低以及翻转的配置函数,可供使用者方便调用。
C
void bsp_led_on(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pin_write(LEDx,(bit_status)!(LEDx->default_state));
}
void bsp_led_off(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pin_write(LEDx,LEDx->default_state);
}
void bsp_led_toggle(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pin_toggle(LEDx);
}
1.4.3 主函数
本例程主函数如下所示,首先进行驱动初始化,之后进行LED初始化,然后初始化串口并打印”Stream LED demo.“log,在while(1)主循环中延迟100ms进行顺序循环翻转LED,以实现流水灯现象。
C
int main(void)
{
  uint8_t i=0;
        driver_init();
        bsp_led_group_init();
        bsp_uart_init(&BOARD_UART);         /* 板载UART初始化 */
        printf_log("Stream LED demo.\r\n");
        while(1)
        {
        delay_ms(100);
        bsp_led_toggle(((typdef_gpio_general *)LED_INIT_GROUP[i++%LED_SIZE]));
        }
}
1.5 实验结果
将本例程编译通过后,烧录到紫藤派开发板中,运行后可观察到LED1-LED4顺序点亮,实现流水灯的功能.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2024-06-03):
我们实际使用的流水灯是不是需要使用专用的芯片来控制啊

网友B:
流水灯的引脚是否需要串接电阻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C:
流水灯是最可以快速入门的程序了  其本质就是对io的操作

网友D:
估计肯定少不了对时钟以及引脚模式的配置

网友E:
大电流驱动能力等达到多少ma的电流呢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把io引脚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G:
一个灯应该是可以直接驱动的吧

网友H:
我就想知道600MHz的cpu直接操作GPIO翻转能出多少MHZ,还有就是ADC是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