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ell中#*,##*,#*,##*,% *,%% *的含义及用法

楼主(2024-04-18):
介绍下Shell中的${}、##和%%使用范例,
本文给出了不同情况下得到的结果。假设定义了一个变量为:
代码如下:
1file=/dir1/dir2/dir3/my.file.txt
可以用${ }分别替换得到不同的值:
1${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file.txt
2${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my.file.txt
3${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file.txt
4${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txt
5${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
6${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空值)
7${file%.*}:删掉最后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file
8${file%%.*}:删掉第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
**的方法为:
1# 是去掉左边(键盘上#在 $ 的左边)
2%是去掉右边(键盘上% 在$ 的右边)
3单一符号是最小匹配;两个符号是最大匹配
4${file:0:5}:提取最左边的 5 个字节:/dir1
5${file:5:5}:提取第 5 个字节右边的连续5个字节:/dir2
6也可以对变量值里的字符串作替换:
7${file/dir/path}:将第一个dir 替换为path:/path1/dir2/dir3/my.file.txt
8${file//dir/path}:将全部dir 替换为 path:/path1/path2/path3/my.file.txt

网友A:
shell用起来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