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inux中基于setitimer函数的定时器总结

楼主(2024-04-25):
在Linux C编程中,setitimer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函数,可用来实现延时和定时的功能,网上有各种零零散散的用法说明,都只提到了个别用法,今天抽空实践整理了一份比较详细的:
头文件引入
#include <sys/time.h>
函数原型
int setitimer(int which,
            const struct itimerval *new_value,
            struct itimerval *old_value);
其中which参数表示类型,可选的值有:
ITIMER_REAL:以系统真实的时间来计算,它送出SIGALRM信号。
ITIMER_VIRTUAL:以该进程在用户态下花费的时间来计算,它送出SIGVTALRM信号。
ITIMER_PROF:以该进程在用户态下和内核态下所费的时间来计算,它送出SIGPROF信号。
紧接着的new_value和old_value均为itimerval结构体,先看一下itimerval结构体定义:
struct itimerval {
    struct timeval it_interval; /* next value */
    struct timeval it_value;    /* current value */
};

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 seconds */
    suseconds_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itimeval又是由两个timeval结构体组成,timeval包含tv_sec和tv_usec两部分,其中tv_se为秒,tv_usec为微秒(即1/1000000秒)其中的new_value参数用来对计时器进行设置,it_interval为计时间隔,it_value为延时时长,下面例子中表示的是在setitimer方法调用成功后,延时1微秒便触发一次SIGALRM信号,以后每隔200毫秒触发一次SIGALRM信号。settimer工作机制是,先对it_value倒计时,当it_value为零时触发信号,然后重置为it_interval,继续对it_value倒计时,一直这样循环下去。基于此机制,setitimer既可以用来延时执行,也可定时执行。假如it_value为0是不会触发信号的,所以要能触发信号,it_value得大于0;如果it_interval为零,只会延时,不会定时(也就是说只会触发一次信号)。old_value参数,通常用不上,设置为NULL,它是用来存储上一次setitimer调用时设置的new_value值。
举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sys/time.h>

void signalHandler(int signo)
{
    switch (signo){
        case SIGALRM:
            printf("Caught the SIGALRM signal!\n");
            break;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ignal(SIGALRM, signalHandler);

    struct itimerval new_value, old_value;
    new_value.it_value.tv_sec = 0;
    new_value.it_value.tv_usec = 1;
    new_value.it_interval.tv_sec = 0;
    new_value.it_interval.tv_usec = 200000;
    setitimer(ITIMER_REAL, &new_value, &old_value);

    for(;;);

    return 0;
}

网友A(2024-06-03):
要使用setitimer函数,要包含头文件:#include <sys/time.h>

网友B:
这个函数使用的概率大吗 会不会增加单片机的开销呢

网友C:
settime在什么情况下会停止循环工作呢

网友D:
如果是以setitimer提供的定时器来休眠,只需阻塞等待定时器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在linux下如果定时如果要求不太精确的话,使用alarm()和signal()就行了,但是如果想要实现精度较高的定时功能的话,就要使用setitimer函数。

网友F:
该函数的原型是:int setitimer(int which, const struct itimerval *new_value, struct itimerval *old_value);

网友G:
这个函数只能在应用程序里用吗

网友H:
itimeval又是由两个timeval结构体组成,timeval包含tv_sec和tv_usec两部分,其中tv_se为秒,tv_usec为微秒(即1/1000000秒)其中的new_value参数用来对计时器进行设置,it_interval为计时间隔,it_value为延时时长

网友I(2024-07-22):
这个能获得不同格式的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