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编译NANO100报错,semihost例程无法通过

楼主(2024-04-16):
给位老师好,我的keil环境如下:
在编译NANO100工程时,遇到如下问题:
在retarget.c中找到SH_DoCommand这个函数,发现可能是版本或编译设置的问题,没被定义;
采取直接的方法,将其复制放在void SendChar(int ch)函数上面,编译失败如下:

由于水平有限,上面涉及汇编的关键词,不太理解。
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忙看看,如何修改,可以实现调试的时候使用semihost功能?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上面原因,漏了几个图。
环境:

楼主:
将其复制放在void SendChar(int ch)函数上面,编译失败如下:

网友A:
我网上搜了下,怀疑下面这个:
源文件未加入项目:确保包含函数定义的源文件已经被正确地添加到Keil项目中,并且被编译。

库文件缺失或未链接:如果SH_DoCommand是某个库中的函数,那么需要确保该库已经被加入到项目中,并且在链接设置中指定了正确的库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网上搜了下,怀疑下面这个:
源文件未加入项目:确保包含函数定义的源文件已经被正确地添加到Keil项目中 ...

查一下工程选项设置里的C/C++这一项,包含的路径在本地能找到吗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后,也发下哈,共同学习

楼主(2024-08-14):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后,也发下哈,共同学习

把编译器降到V5版本,所有问题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编译器降到V5版本,所有问题解决。

从贴图看,你最开始用的就是keil 5.37.0的啊,“降到v5版本”具体是啥版本呢?谢谢

楼主(点评):
不是keil的,是里面编译的ARM COMPLIER 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