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HAL库开发 ,无法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24-04-16):
上电 仿真程序运行正常, 然后使串口发送数据,数据可正常发送;之后程序就不会进入main函数; 现象 可看到main 函数中IWDG复位

楼主: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A:
可能是启动文件配置问题

网友B:
不是没进main,是没进图片的while吧,死在其他地方了

网友C:
遇到过,堆栈太小,改大就好了

网友D:
时钟没设置好,

网友E:
看下 user_main 函数

网友F:
链接器设置问题

网友G:
复位和初始化问题

网友H:
debug,看看卡在哪个函数里了,代码写的有问题也会进入Error_Handler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I:
HAL库版本和MCU型号不匹配

网友J:
编译错误把

网友A:
如果是使用IDE进行调试,检查调试配置,确保下载路径、设备型号选择、SWD/JTAG接口设置等正确无误。

网友K:
配置上要用CubeMX。

网友L:
肯定是死在hardfault了,单步调试一下

网友M:
我也觉得是死在hardfault

网友F:
我这边也觉得是死在hardfault,检查一下有没有可以控制的电源开关,有可能给这部分上电之后,后面电容配置比较大的话,瞬间电流太大,容易导致MCU进入hardfault状态。实在找不出去就一步一步跟踪,看是哪一步死了,一般就是电源,或者分配的数据溢出了。

网友F: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函数,是不是控制了OLED背光,给它上电了,后面有没有接10uf以上的电容?把这个电源后面只接104或者增加上电延时

网友N:
可能是电源和晶振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我猜你的仿真器带供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