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噪声

楼主(2024-04-16):
声音放大电路 输入噪声大,这个什么原因?怎样减小?

网友A: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若是共模噪声转换成的差模噪声可改善接地减小;若接地受限,可将信号源输出改成平衡传输(差分传输),放大器输入端也设计成平衡输入。我曾用过,非常有效但电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