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4-04-16):
在keil下,一直用的STlink下载程序,今天调试bootload,不能下载程序了,在debug页面下都能看到仿真器连接了芯片,但是就是下载不了。在使用修改官方历程里面的iap_app导致的,不知道怎么恢复,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Jlink

Jlink

STlink

STlink

网友A:
用USB转串口,使用小华官方的ISP上位机软件用UART烧写模式,把里面的代码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