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OC7141这个恒流驱动器

楼主(2024-04-16):
请教一下,按CS脚的那个电阻应该怎么取值呢?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学着自己查阅手册;

网友A:


楼主:
另外可以请教一下大佬们,芯片资料你们一般在那找的?我在网上找这不到这么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