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thread HC32L196无法进入线程,只能到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楼主(2024-04-16):
20240416_1714_rtthread-nano_finsh.zip (856.52 KB, 下载次数: 0) rtthread HC32L196无法进入线程,只能到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不能调度,所以也跑不进main()里面。

网友A(2024-06-03):
在这个函数之前有没有其他的初始化函数呢

网友B:
难道不是一开始就要进入main  然后才进行其他函数的调用吗

网友C:
如果想要调度这些线程 前期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网友D:
在启用线程之前是不是需要对线程进行初始化呢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对各个模块进行初始化呢

网友F:
这个函数是用来启动已经初始化之后的线程的吗

网友G:
可能是堆栈设置太小导致程序没跑起来吧

网友H:
硬件初始化不完整或出现错误会导致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I:
你这就是跑不起来,而且应该是进硬件错误中断了

网友J:
我建议您直接使用RTT的模板来修改,这样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K:
可以看看你的调度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L:
一般可以看你的程序执行到哪儿了,这个很重要

网友M:
建议参考RT-Thread官方文档、HC32L196芯片的技术文档

网友N:
我咋感觉是程序直接进硬件错误中断呢

网友O:
是不是你的内存设置太小了啊?

网友P:
系统初始化出现问题或者是线程创建失败吧

网友Q:
调大下栈空间看看

网友R:
直接用例程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