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电容后加偏置电压引起波形变形,为什么?拜谢

楼主(2024-04-16):
如图所示,信号经过隔直电容后通过电阻分压抬升信号。仿真没问题,但是实际上通过LDO供电可以,如果是通过运放提供直流电源则会引起输出电压的波谷位置到不了底部,如第二个图所示。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现象看,应该是运放单电源造成的。可以尝试把信号正向偏移VCC/2,再测量输出波形。

网友B:
你用示波器同时观察输出信号和放大器输出的2V信号

网友C:
建议同时测一下R20上方的波形

网友D:
1:换双电源看看,2:更换轨到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