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使用FDCAN控制器发送字节有问题

楼主(2024-04-17):
上电,然后就一开始100ms一个20ns的低电平,后面就乱发了,再后面CAN TX就不发了,只有CAN_RX每1.2s左右一次乱收(也不知道哪来的)。
以下是配置
以下是发送程序
发送的是1~8的数字。
第一次用FDCAN控制器,麻烦大佬么看看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FDCAN控制器的基本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发送的消息结构是否符合CAN标准,特别是帧起始、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和CRC校验字段的构建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C:
发送完成中断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