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CAN控制器在收发器开路后,程序发送数据后,TX高电平。RX低电平。

楼主(2024-04-22):
如题,想先不接收发器,先测试控制器的信号,然后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都没收发器了,是没法对外进行正常收发的。

只能基于回环模式做些基于配置方面的验证。

网友B:
在STM32G431微控制器的CAN控制器中,当CAN收发器处于开路状态时,发送数据后可能会出现TX引脚保持高电平,而RX引脚保持低电平的情况。

网友C:
因为CAN总线是一种差分信号传输方式,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通过CANH和CANL两个线路传输数据。当CAN收发器处于开路状态时,CANH和CANL线路之间没有连接,因此接收器无法正确地接收到发送的数据。

网友D:
在这种情况下,发送器会继续发送数据,但由于没有接收器正确接收数据,发送器无法收到ACK(确认)信号。因此,发送器会保持TX引脚高电平,表示数据发送完成,而RX引脚保持低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ACK信号。

网友E:
建议确保CANH和CANL线路正确连接到CAN收发器和其他设备上。检查线路的连接性和正确性,确保没有开路或短路等问题。

网友F:
可以检查CAN收发器的设置,CAN收发器的工作模式和配置正确设置。根据您的具体硬件和软件设置,检查CAN收发器的模式、速率、滤波器等参数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G: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电源供应,确保CAN收发器和STM32G431微控制器的电源供应正常。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是否满足CAN收发器的工作要求。

网友H:
在CAN总线的两端使用终端电阻,通常为120欧姆,以提供正确的终端阻抗匹配和信号质量。

网友I:
你可以使用抓包工具或者逻辑分析仪试试的啊

网友J:
对外收发估计不行,得回环测试方可

网友K: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包就可以了啊,就知道为啥没反应了

网友L(2024-07-28):
确保您的CAN控制器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工作模式(正常模式、回环模式等)。

网友M:
在没有CAN收发器的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将CAN控制器设置为回环模式(Loopback Mode)以进行自我测试。

网友N:
确保CAN滤波器配置正确,允许接收所需的数据。即使在回环模式下,滤波器也需要正确配置以避免丢失数据。

网友O:
如果CAN总线开路且没有其他节点在发送数据,RX线可能会由于浮动或电气干扰而显示低电平。

网友P:
用逻辑分析仪试试

网友Q(2024-08-28):
初始化代码应包括CAN的时钟、波特率、工作模式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