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进入boot里,通过DFU更新程序,没有识别到usb设备

楼主(2024-04-18):
使用stm32f407VGT6使用USB更新固件,两个地方买的不同批次芯片,一批次的可以识别usb,一批次的识别不了usb,插上usb没有反应,隔几秒中自动复位。怀疑是芯片boot固件版本不一样对晶振要求不一样。串口都可以下载固件,用户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芯片应该不是假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2024-05-19):
你程序烧录的对吗?

网友B(2024-06-18):
正常来说,如果识别不到USB可以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C:
是不是USB部分的电路没焊接好啊??

网友D:
确保两批次的芯片在硬件设计上没有差异,特别是USB部分的电路,包括USB差分信号线、上拉电阻、ESD保护等

网友E:
检查晶振是否正确连接,并且频率符合芯片要求。STM32F407VGT6通常使用25MHz的晶振作为USB时钟源。

网友F: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USB部分的电源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G:
看看是不线有问题

网友H:
确认USB库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配置、端点配置等

网友I:
检查是否有软件复位或看门狗复位导致的问题

网友J:
尝试更新或回退Bootloader版本,看是否与Bootloader版本有关

网友K:
确认两批次的芯片固件版本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尝试更新固件到同一版本

网友L:
检查是否有针对不同批次芯片的固件更新或补丁

网友M:
确认两个批次的芯片是否使用了相同版本的bootloader。不同版本的bootloader可能对晶振的频率要求不同,导致某些批次的芯片无法正常识别USB。

网友M:
检查两个批次的芯片的晶振配置是否一致。晶振频率不一致可能导致USB时钟不稳定或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N:
官方的DFU应该都是有的,会不会电路问题?

网友O(2024-07-31):
boot固件版本不一样对晶振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