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AN通讯收发异常

楼主(2024-04-17):
项目里有个CAN收发相关的板子,用的是STM32F103芯片。在与上位机的CAN交互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通讯错误的情况,表现在上位机发送报文后没有收到回复。用CAN调试器接到该板子后给其发消息,调试器会显示总线数据错误,如下图中会亮红色:

![image.png](data/attachment/forum/202404/16/090839ohkyn99jkzuzphnf.pn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300 "image.png")

但是将板子接上烧录器在线调试,并在CAN接收中断中打上断点,此时再向板子发送CAN信息,程序会显示进入接收中断,继续运行后恢复正常,拔掉调试器后又能正常跑。百思不得其解,有哪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2024-05-20):
有点像那里没配置好,才会导致这个

网友B:
你看看初始化顺序?估计有点关系吧

网友C:
这个只能现场调试查找,感觉跟板凳类似,怀疑跟配置初始化有关系,尤其时序。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比如使用printf,如果不给keil勾选microUSB的话,就仿真能用,但实际断开仿真器不能用

网友E:
你直接使用正点原子的例程呢?试试?

网友F:
如果你会cubemx,可以用cubemx配置个工程,我觉得会好一些

网友G:
这种是不是因为供电不对导致的?

网友H:
看看你的配置或者初始化吧,感觉是哪里会有问题

网友I:
检查CAN控制器的中断配置和接收/发送FIFO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你的调试器是不是带外部供电输出功能啊?

网友K:
外部干扰

网友L:
你看看can的电路是不是设计错了?

网友K:
检查CAN总线物理连接

网友M: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不接仿真器的时候,CAN是否有数据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