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FLASH 解锁操作是否要关全局中断?

楼主(2024-04-17):
void flash_unlock(void)
{
  // 此处是否需要增加关全局中断操作
  FLASH->unlock = FLASH_UNLOCK_KEY1;
  FLASH->unlock = FLASH_UNLOCK_KEY2;
  // 此处是否需要增加恢复全局中断操作(如果前面有关全局中断)
}

网友A:
不需要的

楼主:
感谢.
因为看了其它芯片,类似的操作不能被打断.
规格书上确实没看到相关说明.

网友B:
在操作之前需要吧,我一般都是加了的

网友C:
擦除和写,可以分开操作吗?比如主程序进入循环之前就擦除,而在掉电的时候写?

网友:
擦写可以独立分开操作

网友D(2024-06-04):
在进行 FLASH 解锁操作时,通常需要在操作期间关闭全局中断,以确保操作的原子性和可靠性

网友E:
关闭全局中断可以防止在 FLASH 操作期间发生中断,从而导致操作失败或数据损坏

网友F:
在大多数的嵌入式系统中,进行 FLASH 操作时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G:
建议通过执行特定的指令(如Cortex-M系列处理器中的__disable_irq())来关闭全局中断,以防止在 FLASH 操作期间发生中断

网友H:
执行 FLASH 操作时间比较长,执行需要的 FLASH 操作,如擦除、写入等

网友I:
开启全局中断中,在 FLASH 操作完成后,再次开启全局中断,使系统能够响应中断事件

网友J:
需要注意的是,关闭全局中断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性,因此在关闭全局中断期间,需要评估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并确保关闭的时间尽可能短暂

网友K:
一些处理器可能提供特定的 FLASH 操作接口,如在进行 FLASH 擦除和写入时自动禁止中断,因此在具体的处理器和开发环境下,需要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和参考资料,以了解正确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网友L:
一般是需要关闭全局中断的,我是这样做

网友M:
其实你看例程呗,一般例程都是OK的,而且是标准的

网友N(2024-07-04):
在某些单片机中,FLASH解锁和编程操作可能是非分中断禁止的

网友O:
如果单片机具备先进的机制来阻止在擦写FLASH时的中断干扰,或者程序对中断响应的要求不高,那么可能不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P:
需要程序员在执行FLASH操作时手动关闭中断,并在操作完成后重新打开中断

网友Q:
允许在解锁和编程FLASH时开启中断

网友R:
在一些单片机中,如果在擦写操作正在进行时有特定的中断发生,比如看门狗定时器超时,它可能触发系统复位,导致擦写操作中断并可能损坏FLASH。

网友S:
在对FLASH进行写入或擦除操作时,这些操作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关闭中断,可能会导致中断服务程序频繁打断这些操作,影响执行效率甚至导致操作失败。

网友T:
如果FLASH解锁操作比较简单,不会影响到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通常不需要关闭中断。例如,仅仅是对某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来解锁FLASH。

网友U:
现代的单片机往往具备更高级的功能和机制,比如Stall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在擦写FLASH时阻止读FLASH的操作,从而保证擦写操作的正确性和安全性。

网友V:
在擦写操作期间,指令的执行流可能会暂停,如果在此时有中断发生,它可能干扰正常的指令流,导致不确定的行为。

网友W:
不需要关闭中断,因为根本不会响应

网友X:
关闭全局中断可以确保FLASH操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Y:
FLASH操作通常需要精确的时序控制。如果在FLASH解锁操作期间发生全局中断,可能会打断FLASH操作的时序,导致操作失败或损坏FLASH数据。

网友Z:
程序对中断响应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程序对中断响应有严格的要求,比如需要精确计时或者中断必须立即响应,那么在进行FLASH操作时可能需要考虑将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响应代码放到RAM中执行,以避免中断被延迟或丢失。

网友AA:
关闭全局中断可以提高FLASH操作的安全性,但可能会降低程序的性能。因此,在决定是否关闭全局中断时,需要权衡性能和安全性。

网友AB:
如果单片机的FLASH读写速度较慢,那么在读写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中断的干扰,导致数据错误或操作失败。

网友AC:
为了确保FLASH操作的顺利进行,可能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AD:
Flash解锁涉及到对Flash控制寄存器的操作,这个过程需要原子性,不能被中断打断。

网友AE: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FLASH操作的函数或指令集会自动关中断。

网友AF:
是否需要关闭全局中断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和Flash解锁机制。

网友AG:
中断可能会打断解锁过程,导致解锁失败或者Flash内容损坏。

网友AH:
是否需要关闭全局中断进行FLASH解锁操作,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网友AI:
如果有中断发生,可能有其他的外设或操作试图访问总线,从而导致数据错误或操作失败。

网友AJ: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来保护FLASH操作,如使用软件锁或设置特定的标志位等。

网友AK:
查阅单片机制造商提供的官方编程指南或数据手册。

网友AL:
一些单片机的Flash解锁操作可能是原子的,即不会被中断所打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AM:
查阅你所使用的单片机的手册,了解FLASH解锁操作的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手册中通常会明确指出在进行FLASH操作时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Q:
如果单片机的FLASH读写速度较慢,或者程序对中断响应有严格的要求,那么关闭全局中断可能是一个更安全、更可靠的选择。

网友AK:
有些单片机在进行FLASH操作时,内部会自动关闭中断,完成操作后再自动恢复中断。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手动关闭中断。

网友AN:
通常建议在执行Flash解锁操作之前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AO: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有中断发生,可能会导致控制寄存器的状态混乱,从而破坏FLASH的内容或导致操作失败。

网友AP:
关闭全局中断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性,因此在关闭全局中断期间,需要评估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并确保关闭的时间尽可能短暂。

网友AQ:
有些单片机可能允许在中断环境下进行FLASH操作

网友AR:
擦写或编程操作需要连续完成一系列步骤,包括设置控制寄存器、执行擦除、编程和验证等

网友Y:
如果FLASH解锁操作涉及到较大的数据传输或者复杂的操作流程,可能会影响到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此时建议关闭中断。

网友AS:
一些早期的单片机在进行FLASH擦写操作时,确实需要关闭全局中断,因为这些单片机没有引入先进的机制来阻止在擦写FLASH时的中断干扰。

网友AT:
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关闭中断的指导原则能够避免潜在的问题。

网友AU:
启用全局中断在闪存操作完成后,再次启用全局中断,以便系统能够响应中断事件

网友AV:
为了确保闪存操作的顺利运行,您可能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AW:
擦除和写入可以分开操作吗?

网友AX(2024-08-03):
通常有必要关闭全局中断,我也这样做了

网友AY:
如果MCU的flash读写速度较慢,可能会在读写过程中被中断,导致数据错误或操作失败。

网友AZ:
关闭全局中断可防止闪存操作期间发生中断,从而导致操作失败或数据损坏

网友BA(2024-09-02):
在一些单片机中,闪存解锁和编程操作可能会被非部分中断禁止

网友BB:
没有必要关闭中断,因为它们根本不会响应

网友BC:
要求程序员在执行闪存操作时手动关闭中断,并在操作完成后再次打开中断

网友BD:
在大多数嵌入式系统中,当执行闪存操作时,需要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BE:
解锁和编程闪存时允许打开中断

网友BF(2024-10-09):
关闭全局中断可确保闪存操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BG: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闪存操作的功能或指令集将自动关闭中断。

网友BH:
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来保护闪存操作,例如使用软件锁或设置特定标志。

网友BI(2024-11-08):
查看MCU制造商提供的官方编程指南或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