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引脚重映射

楼主(2024-04-17):
开启AFIO时钟
要进行引脚重映射需要用到AFIO,要使用AFIO,就要先开去AFIO的时钟

使用库函数配置引脚重映射
到GPIO.h里去,需要用到这个函数,引脚重映射配置

这个函数转到定义,第一个参数选项非常多里面都是重映射的方式

参考手册中相关描述
每个方式对应的重映射方式可以对照手册

这一章手册里面有很多表就是讲重映射方式和引脚更改的关系

里面可以找到TIM2复用功能重映像这个表,重映像就是重映射,里面有四种重映射的方式,第一种没有重映射,第二种部分重映射方式1,引脚就是下图,发生了部分改变,PA2,PA3没有改变

第三种部分重映射方式三,就是下图,前两个没有改变

第四种就是完全重映射,四个引脚都更改位置

其他的表也都是这个意思

实践
如果想把PA0改到PA15,就可以选择这个部分重映射方式1,或者完全重映射,都可以

可以看到,TIM2有部分重映射1,部分重映射2和完全重映射
如果都不用那就是没有重映射

这样就能把PA0换到PA15了
注意事项--关于JTAG复用、JTDI、SWD的引脚重定义
这个PA15在引脚定义表中是没有加粗,因为上电之后就已经默认复用为了调试端口JTDI
所以如果想让他作为普通的GPIO或者复用定时器的通道,还需要先关闭调试端口的复用
也就是这个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

这里有三个参数,就是用来解除调试端口的复用的
在这里如果我们需要用PA15、PB3、PB4这三个引脚

那通常就是解除JTAG的复用,保留SWD的复用
所以这里,参数我们就选SWJ_JTAGDisable

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PA15这个引脚了
总结
如果你想让PA15、PB3、PB4这三个引脚当作GPIO来使用的话
那就加一下这里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先打开AFIO时钟

在使用AFIO将JTAG复用解除掉,这样就行了
如果你想重映射定时器过着其他外设的复用引脚
那就加一下这里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先打开AFIO时钟,再用AFIO重映射外设复用的引脚,这样就行了
如果你重映射的引脚又正好是调试端口,那就这三句都加上
先打开AFIO时钟, 重映射引脚,解除调试端口,这样才行
引脚定义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2978505/article/details/136952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