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7芯片的ADC采样和CAN通信

楼主(2024-04-17):
关于GD32F307芯片的ADC采样和CAN通信,要进行实时的ADC采样,如果一直进入ADC中断的话是否会影响或打断CAN的正常通讯?CAN通讯和实时ADC+DMA可以有什么方式写不会相互有大影响吗?

网友A:
ADC配置成自动采样,DMA读取数据。

网友B:
可以ADded优先级设置高一点,CAN通信的话实际上

网友C:
在GD32F307芯片上,ADC采样和CAN通信可以同时进行,但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确保它们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D:
如果一直进入ADC中断,会导致CPU一直在处理ADC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影响CAN通信的正常进行

网友E:
可以使用DMA来实现ADC的数据传输,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F:
使用DMA进行实时ADC采样时,可以将ADC的转换结果直接传输到内存中,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G:
CPU可以同时处理CAN通信和其他任务,而不会被ADC中断所打断

网友H:
建议使用DMA进行ADC数据传输,不用阻塞式的方式哦

网友I(2024-05-17):
合理设置ADC和CAN的优先级,确保CAN的优先级高于ADC,以确保CAN通信不会被ADC中断打断

网友J:
使用合适的缓冲区大小和数据传输速率,以避免数据丢失或溢出

网友K:
其实通过合理设置优先级和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实现实时ADC采样和CAN通信的同时进行,减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网友L:
一般就是优先级方式了,其实也可以使用OS操作系统,这样调度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M(2024-06-30):
使用 DMA 进行 ADC 数据传输:这是最常见的实现方式,可以大幅减少 CPU 的干预,使得 ADC 采样过程对其他任务的影响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