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RTT+LWIP+DM9000网络问题

楼主(2024-04-17):
RT-THREAD版本:5.0.2,LWIP2.0.3网络通信异常,可以PING通,网络通信异常。
MCU端为服务端:
UDP方式:可以接收到PC的数据,发送数据时提示no route to PC的IP地址。
TCP方式: 无法建立连接,可以接收到客户端的连接请求。
TCP调试信息如下:
tcp_input: packed for LISTENing connection.

00> TCP connection request 50125 -> 19422.

00> tcp_parseopt: MSS

00> tcp_parseopt: NOP

00> tcp_parseopt: other

00> tcp_parseopt: NOP

00> tcp_parseopt: NOP

00> tcp_parseopt: other

00> tcp_enqueue_flags: queueing 6510:6511 (0x12)

另一块板子用的AT32F407+RTT4.1.0+LWIP2.0.3+DM9000通信正常
通信正常的TCP建立连接调试信息如下:
00> TCP connection request 50163 -> 19422.

00>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50163 -> 19422.

00> lwip_accept(1)...

00> lwip_accept(1) returning new sock=2 addr=192.168.3.99 port=50163

00> lwip_ioctl(2, FIONBIO, 1)

不知道如何查找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采用的DM9000具体是什么型号或者接口呢,看我们手里是否有相应的芯片来测一下。
按所述意思是:AT32F407 + RTT4.1.0 + LWIP2.0.3使用ok,AT32F435 + RTT5.0.2 + LWIP2.0.3使用fail,那采用AT32F407 + RTT5.0.2 +LWIP2.0.3测试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采用的DM9000具体是什么型号或者接口呢,看我们手里是否有相应的芯片来测一下。
按所述意 ...

你好!DM9000CEP,用的XMC接口,问题已经解决,感觉是5.0.2需要手动LINK UP一下,4.1.0我没有调用eth_device_linkchange(dev, RT_TRUE);也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