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手机蓝牙是如何做到同时连接手环和耳机的

楼主(2024-04-17):
手机蓝牙是如何做到同时连接手环和耳机的,而且在关掉蓝牙开关后,手环还能与手机保持连接

网友:
同时连接可以做到,主机具备同时连接多个从机的功能,可以参考例程的MultiCentral。
关闭手机系统蓝牙后,手环或耳机无法与手机保持连接。如果是关闭某个模块,比如关闭手机,对耳机的连接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