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DSP的特点

楼主(2024-04-17):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即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芯片即指能够实现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芯片。DSP芯片的内部采用程序和数据分开的哈佛结构,具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广泛采用流水线操作,提供特殊的DSP指令,可以用来快速的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DSP是一种专门用来处理数字信号的微处理器,主要有以下这些特点:
(1) 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 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 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 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 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 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 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 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特别是低功耗方面相对较弱些。
DSP可以广泛应用于音频和视频处理、通信系统、医疗仪器等领域, 如音频处理中的音效处理、噪音消除,视频处理中的图像变换、压缩编码,通信系统中的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等。
DSP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在给一些高要求的模数转换领域里是其它MCU或FPGA不可替代的。当然任何芯片都有其适合的用处,不可能是万能的。DSP也一样,现在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也同样不能取代其它,如MCU,FPGA。

网友A:
DSP在电机领域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在电机领域也很重要。

是的

网友B:
DSP太贵,一直没用来做产品。
好在现代的32位单片机速度都不错,做32位有符号整数乘加运算能在0.05~0.5us内完成(不同的单片机速度不同),做一些采样率不高的数据处理还是可以的。特别是那些带DSP指令的MCU,能蚕食掉DSP低端应用的领域。

网友C:
过去32位单片机没有大批量流行使用的时候,TI的DSP还是很吃香的,现在32位单片机的运算速度都很高,基本的算法指令都有,一些特殊外设也能执行像三角函数之类的运算,速度也很快,感觉不到非得要用这些DS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