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BOOT电容串联电阻疑问

楼主:
在下图中, boot 电容C187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阻R126?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跟串联在MOSFET的G极性质一样?谢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B(2024-04-21):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效果不一样。
这里串电阻,是为了限制经内部元件给电容的充放电电流,避免瞬间电流过大。
因为内部元件等效封装很小,限制最大电流,可以降低故障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一样。
这里串电阻,是为了限制经内部元件给电容的充放电电流,避免瞬间电流过大。
因为内部元件等效 ...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的指教,我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