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入at32f407吗?

楼主(2024-04-17):
有个stm32f107的产品 ,不想重新开发,想直接替换芯片和程序可以吗?

网友A:
不用大改,有些细节需要改一下,比如时钟分频啥的,接口一般都兼容

网友B:
内核差那么多

F1到F4,即使都是ST也不行

网友C:
应用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其他部分需要改动。

网友D:
肯定需要一些改动的

网友E:
STM32F103可以直接烧录在AT32F403A中

网友F:
感觉价格差不多啊

网友:
不能,at32f407和stm32f103基本上兼容的,at32f407多了以太网的mac

网友G:
stm32f107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入at32f407吗?

直接用大概率不行,要做对应修改,最简单的方法是参考M3和M4内核的例程,对比看看哪里需要修改

网友H:
stm32f107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入at32f407吗?

估计不行,建议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