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57Z海棠派使用手册】第三讲 EXTI-按键中断检测实验

楼主:
3.1 实验内容
通过本实验主要学习以下内容:
• EXTI中断原理;
按键中断检测原理;
3.2 实验原理
3.2.1 NVIC中断向量控制器
介绍EXTI之前,首先为各位读者介绍NVIC中断向量控制器,NVICM7内核组件,用于实现高效的异常和中断处理。NVIC可以支持抢占以及咬尾中断,具有多达217种外设中断以及4位中断优先等级配置(最多支持16个中断有限等级),当中断或异常产生时,系统自动将当前处理器工作状态压栈,在执行完中断服务子程序(ISR) 后自动将其出栈。
有关NVIC中断相关配置函数可参考gd32h7xx_misc.c,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函数,其功能简介如下表 所示。
3.2.2 EXTI中断原理
EXTI为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GD32H7系列MCU EXTI可以最多支持38个相互独立的边沿检测电路并且能够向处理器内核产生中断请求或唤醒事件。 EXTI有三种触发类型: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和任意沿触发。 EXTI中的每一个边沿检测电路都可以独立配置和屏蔽。
EXTI框图如下图所示,极性控制用于控制边沿检测,可实现对外部EXTI信号线进行检测判断,当符合相关极性配置的EXTI信号出现后,将会发出EXTI请求,硬件EXTI请求与内部软件触发信号相或,然后输出给NVIC中断向量控制器产生中断以及输出至唤醒单元进行唤醒,也即是内部软件也可以触发相关请求。
EXTI相关触发源如下表所示,所有的GPIO均可以触发EXTI,另外LVDRTC闹钟、USB唤醒以及以太网唤醒也可以触发EXTI中断或事件,EXTI可用于唤醒深度睡眠模式下的MCU
注意:相同编号的引脚共用中断入口,比如PA0PB0PC0均使用EXTI0中断线,读者在使用时需注意不同的EXTI中断需要使用不同编号的GPIO引脚。
软件触发EXTI中断请求可通过设置EXTI_SWIEV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实现,如下图所示,设置相应控制位为1,即可实现软件触发EXTI中断请求。
3.3 硬件设计
本例程所使用的电路也为按键电路,具体可参考2.4章节描述。
3.4 代码解析
3.4.1 主函数代码解析
主函数代码如下所示,主要包括驱动初始化、LED初始化、key按键结构体初始化(此处将用户按键配置为中断模式,并将中断回调函数注册为USER_KEY_IRQHandler)、串口初始化以及NVIC配置,用户按键使用的是PA1引脚,因而使能EXTI1_IRQn中断号,延迟1S后,打印Example of key interrupt detection,之后进入主循环,在主循环中查询USER_KEY.press_timerms标志位,当USER_KEY被按键触发中断后,该标志将会被设置为PRESS_DOWN,然后被主循环检测到后,将会打印USER_KEY is pressed to trigger an interrupt
C
int main(void)
{
    driver_init();
    bsp_led_group_init();
    bsp_led_on(&LED2);
    bsp_led_off(&LED1);

          /* 配置按键为中断模式,并注册按键回调函数 */
    USER_KEY.key_gpio->gpio_mode = INT_LOW;
    USER_KEY.key_gpio->int_callback = USER_KEY_IRQHandler;
    bsp_key_init(&USER_KEY);
    nvic_irq_enable(EXTI1_IRQn,0,0);

    bsp_uart_init(&BOARD_UART);
    delay_ms(1000);
    printf_log("Example of key interrupt detection.\r\n");

    while (1)
    {
        if(USER_KEY.press_timerms == PRESS_DOWN)
        {
            /* 检测到按键被按下 */
            USER_KEY.press_timerms = PRESS_NONE;
            printf_log("USER_KEY is pressed to trigger an interrupt.\r\n");
        }
    }
}
3.4.2 按键中断回调函数
按键中断回调函数如下所示,该函数在dvire_gpio_exti_handle中被调用,dvire_gpio_exti_handleEXTI1_IRQHandler中被调用,其中EXTI2_IRQHandlerEXTI2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C
void USER_KEY_IRQHandler(typdef_gpio_general *KEYx_IO)
{
    if(SET==bsp_key_state_get(&USER_KEY))
    {
        USER_KEY.press_timerms=PRESS_DOWN;
        bsp_led_toggle(&LED2);
        bsp_led_toggle(&LED1);
    }
}

void dvire_gpio_exti_handle(typdef_gpio_general *gpio)
{
    bit_status int_input_bit=RESET;
    if(exti_flag_get(gpio->extix)==SET)
    {
        exti_flag_clear(gpio->extix);
        int_input_bit=dvire_gpio_pin_filter_get(gpio);

        if( (gpio->gpio_mode==INT_LOW && int_input_bit==RESET) || (gpio->gpio_mode==INT_HIGH && int_input_bit==SET) )
        {
            if(gpio->int_callback!=NULL)
            {
                gpio->int_callback((typdef_gpio_general *)gpio);
            }
        }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dvire_gpio_exti_handle(USER_KEY.key_gpio);
}
3.5 实验结果
将本例程烧录到海棠派开发板中,在液晶上首先将会打印Example of key interrupt detection.,之后按下USER_KEY按键后,将会打印:USER_KEYis pressed to trigger an interrupt.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使用特权
更多操作

网友A(2024-04-19):
外设资源有点少了,配这么高大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