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

楼主(2024-04-18):
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
一、产品简介
一款基于MQ-2传感器及NE555设计的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
二、应用场景
DIY,适用于检测封闭或者半封闭环境中可燃气体的浓度的场合。
三、产品概述
该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使用NE555作为主控,使用MQ-2作为检测传感器,MQ-2型烟雾传感器属于二氧化锡半导体气敏材料,属于表面离子式N型半导体。当处于200至300摄氏度时,二氧化锡吸附空气中的氧,形成氧的负离子吸附,使半导体中的电子密度减少,从而使其电阻值增加。当与烟雾接触时,如果晶粒间界处的势垒收到烟雾的调至而变化,就会引起表面导电率的变化。利用这一点就可以获得这种烟雾存在的信息,烟雾的浓度越大,导电率越大,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到达设定的临界值后产生切换电平的信号,控制NE555进行动作,控制相对应的引脚驱动,执行相关的告警等动作,同时通过驱动电路控制继电器的闭合与关断控制用电器的工作与停止,当降低至临界值以下后时,也将产生切换电平的信号,控制NE555进行动作,回到初始状态,该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体积小巧,支持AC220V市电供电,功耗低至(12V)100mA,使用方便。
NE555为8脚时基集成电路,体积小、重量轻、稳定可靠、操作电源范围大,输出端的供给电流能力强,计时精确度高,温度稳定度佳且价格便宜。使用NE555作为微处理器,性能稳定、功耗低、成本低。该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体积小,成本低,适用范围广,设计有固定孔,安装操作方便。
四、产品参数
1)PCB尺寸:60.5mm*85.5mm,2层板,PCB厚度1.6mm,有铅喷锡
2)供电电压范围:AC220V市电
3)输入电源带载能力:最小35mA(市电220V)
4)运行状态下功耗:约100mA(DC12V,板载内置变压器及整流桥,可将市电220V变为12VDC)
5)安装孔尺寸:内孔3.2mm,可安装M3螺钉。
五、使用说明
将可燃气体检测警报仪(火线、零线)接入市电AC220V,向右侧拨动拨码开关,工作指示灯点亮代表供电正常,安全指示灯点亮表示继电器断开,此时蜂鸣器不告警。
当所处环境的液化气、苯、烷、酒精、氢气等可燃气体的浓度超过设定的临界值后,蜂鸣器告警同时继电器闭合;
当所处环境的液化气、苯、烷、酒精、氢气等可燃气体的浓度未超过设定的临界值,蜂鸣器停止告警同时继电器断开。
备注:继电器闭合,输出1与输出2处于短路状态,继电器断开,输出1与输出2处于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