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WM转4-20mA精品模块CP7121的应用

楼主(2024-04-18):
PWM4-20mA精品模块CP7121的应用
        CP7121电子模块,它经过精心设计,长期应用中反复改版后的电路,再封装而成的电子模块。
   适合于集成在仪器仪表输入输出的PCB板上使用。占空比0%~100%的PWM输入对应输出电流是0-21.7±0.3mA,通过设置PWM占空比的起点和终点就可以让它输出0~20mA或4~20mA的电流。
三大优点:
       1. 功耗低(1.15mA±0.2
       2. 精度高(<0.3%F·S)
       3. 供电电压宽(8-30V
最简单的应用
   它可以不需任何外围元件,3脚可与MCUPWM信号直接,4脚直接经电流表对地或接其它负载对地输出。
典型应用
      分压电阻的应用是为了降低模块2脚与4脚间的电压,从而降低模块发热量,提高模块精度。
      二极管(用1N4148)和50mA(用可恢复保险丝)组成输出保护电路,作用于输出端误接入电源时降低损坏器件情况。
      选择合适的负载电阻,就可将输出转化成:0-5V或0-10V等。

   模块2脚与4脚最低压差要求:4.8V±0.2
   根据VCC电压不同和负载阻值的不同,使用相应的分压电阻,尽可能让模块2脚与4脚间压差低(这样模块发热量低,温漂造成的误差就小),同时满足最低电压要求。实际设计电路时,要考虑到VCC的电压波动,要留足够余量。
   上图中分压电阻和负载电阻可以同时都是0欧,此时直接对地输出,模块2脚与4脚的电压差就是VCC电压了,虽然模块温升会比较高,温漂带来的误差也会比较大(最大误差不超过0.05mA),但是模块仍然是可以正常工作不会损坏的。
CP7121内部结构简述
   内部积分型数模转换电路,线性误差极低(可忽略不计,芯片DAC是无法做到的)输入3脚内有一只二极管和一只的电阻,提高了前后极的匹配度和安全性。4脚有一只二极管输出,有校防止倒灌电流造成模块的损坏。
PWM转电流或电压,选择CP7121模块就对了!

网友A(2024-07-12):
无意踢场,只是好奇,这个成本和易用性,比XTR117之类的更好吗?适合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踢场,只是好奇,这个成本和易用性,比XTR117之类的更好吗?适合什么场合? ...

XTR117应该是应用在二线制电路中的,而上述模块适用于三线制或四线制电路。

网友B:
搭的精度能做到0.1%,以前用过一个类似的,只有0.5%,后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的精度能做到0.1%,以前用过一个类似的,只有0.5%,后来不用了

呵呵!可能是没搭好吧。

网友C(2025-03-18):
这个可以试一下上海客益电子的GP210,外围简洁,做隔离,只需要配上光耦及隔离电源即可,4-20mA校正后,可以达到0.03%以内的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