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51的几个注记

楼主(2024-04-18):
在Keil C51中,char默认是有符号类型,即char等效于signed char。如果:
  1. char c = 0xff;

那么,用“==”判断c是否与0xff相等时,例如:
  1. c == 0xff
则表达式c == 0xff的值为0,而不是1。
测试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IME 10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n; i > 0; i--)
                                for(j = 114; j > 0; j--);
}

void main(void)
{
                char c = 0xff;
                SCON = 0x52;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while(1)
                {
                                printf("%bd\n", c==0xff);
                                delay_ms(TIME);
                }
}

解决方法:
1.将变量c的数据类型char改为unsigned char。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IME 10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n; i > 0; i--)
                                for(j = 114; j > 0; 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 = 0xff;//改动在这里
                SCON = 0x52;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while(1)
                {
                                printf("%bd\n", c==0xff);
                                delay_ms(TIME);
                }
}
或者:
2.强制表达式c == 0xff中的0xff为char类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IME 10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n; i > 0; i--)
                                for(j = 114; j > 0; j--);
}

void main(void)
{
                char c = 0xff;
                SCON = 0x52;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while(1)
                {
                                printf("%bd\n", c==(char)0xff);//改动在这里
                                delay_ms(TIME);
                }
}

/***********************************************************************************************/
使用Keil C51的printf函数打印变量值时,若变量是一个字节存储的,例如char,则用%bd;若变量是两个字节存储的,例如int,则用%hd;若变量是四个字节存储的,例如long,则用%ld。测试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IME 10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n; i > 0; i--)
                                for(j = 114; j > 0; j--);
}

void main(void)
{
                char c = -3;
                int i = -5;
                long l = -9;
                SCON = 0x52;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while(1)
                {
                                printf("%bd\n", c);
                                printf("%hd\n", i);
                                printf("%ld\n", l);
                                delay_ms(TIME);
                }
}

/***********************************************************************************************/

Keil C51要求局部变量定义在函数的顶部,也就是在一个函数内,局部变量前面不能出现任何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