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知道单片机的应用中会用到哪些算法吗?

楼主(2024-04-18):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是一种在单个集成电路芯片上包含了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微型计算机。在单片机的应用中,可能会用到各种算法,具体取决于应用的领域和需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在单片机应用中使用的算法:

控制算法:包括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模糊控制算法、模型预测控制(MPC)算法等,用于实现系统的稳定控制和优化控制。
数字信号处理算法:例如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数字滤波器设计(FIR、IIR滤波器)、数字信号压缩算法等,用于处理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或音频/视频信号。
数据处理与算法:例如排序算法(冒泡排序、快速排序等)、搜索算法(二分查找、线性查找等)、数据压缩算法(如霍夫曼编码)等,用于处理存储在单片机内存中的数据。
通信协议与数据传输算法:例如UART、SPI、I2C等通信协议的实现,以及数据传输的协议栈设计和数据包解析算法。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算法:在一些复杂的应用中,可能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模式识别算法或机器学习算法,如k-近邻算法、支持向量机(SVM)等,用于识别特定模式或实现简单的智能控制。
时间管理与调度算法:在多任务处理或实时系统中,可能会使用一些时间管理和调度算法,如实时操作系统中的任务调度算法(例如优先级调度、轮转调度等)。
图像处理算法:在一些需要图像处理的应用中,可能会用到一些简单的图像处理算法,如边缘检测、图像分割等。
这些算法只是单片机应用中可能使用到的一部分,实际应用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更多的算法,具体取决于应用的需求和复杂度。

楼主:
我在单片机里面用过PID算法,你用过什么算法?

网友A:
一般都是控制算法,就是PID之类的呗

网友B:
这个得看你需求,如果电机控制来着就是PID用的多

网友C:
用于实现单片机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信,如串口通信算法、SPI通信算法、I2C通信算法等

网友D:
用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如滤波算法、数据压缩算法、数据解析算法等

网友E:
有一些优化系统性能或资源利用,如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粒子群算法等。

网友F:
可以用于处理图像数据,如图像采集算法、图像压缩算法、图像识别算法等

网友G:
一般是用于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如对称加密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哈希算法等

网友H:
其实算法这东西,有很多都是自己写的,也是可以用的啊,比如加密算法之类的呗

网友I:
有些是用的协议,不算是算法吧

网友J:
大多数都是滤波,或者PID之类的吧

网友K(2025-11-03):
单片机应用中常用算法:控制类有 PID(闭环调节)、卡尔曼滤波(数据平滑);信号处理有 FFT(频谱分析)、滑动平均(噪声过滤);逻辑类有状态机(流程控制)、CRC 校验(数据检错);还有按键消抖(延时 + 状态判断)、步进电机细分等专用算法,多为轻量级实现,适配单片机有限的算力与存储资源。

网友L:
单片机应用中常用算法:控制类(PID 控制、模糊控制)、信号处理(FFT、滤波算法如卡尔曼滤波、滑动平均)、数据处理(CRC 校验、查表法)、电机驱动(步进电机细分算法)、传感器数据融合,以及排序、搜索等基础算法,需结合资源优化,多用定点运算替代浮点以提升效率。

网友M:
单片机应用中常用算法涵盖多场景:控制类有 PID 控制、模糊控制,适配电机调速、温控等;数据处理类含滤波(卡尔曼、滑动平均)、FFT、CRC 校验;运算类有插值、查表、浮点 / 定点运算;还有排序(冒泡、快速排序)、搜索算法,以及脉冲计数、PWM 生成等时序相关算法,适配传感采集、工业控制、智能硬件等核心场景。

网友N:
单片机应用中常用算法包括:控制类(PID 调节、模糊控制)用于电机等闭环控制;滤波类(卡尔曼滤波、滑动平均)处理传感器噪声;数据处理类(CRC 校验、查表法)保障通信与效率;时序类(状态机)管理多任务;还有按键扫描、PWM 生成等基础算法,依场景选择以优化性能与资源占用。

网友O(2026-01-24):
算法选型完全围绕资源受限(低 RAM/ROM、低算力)、实时性、低功耗的特点,以轻量级、实用性、定点运算为主,极少用到复杂的浮点算法和深度学习类重型算法。

网友P:
核心围绕资源受限(低 RAM/ROM、弱算力)、实时性要求高、面向硬件外设 / 物理场景三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