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接触的第一个单片机是AT89S52,你呢?

楼主(2024-04-18):
还记得自己用过的第一个单片机是哪个吗,你是用哪个单片机入门的?
我先来,我是用的AT89S52,在电子城买的最小系统板和烧录器。然后开始了我的单片机学习之路。

网友A:
使用的第一颗MCU是STC的AT89C51

网友B:
我用的是STC89C52

网友C:
我接触的是NXP的LPC824是第一个

网友D:
可以用STC的,比较OK

网友E:
那你学的比较老了,肯定比我资历高多了

网友F:
确实,AT的烧录器比较麻烦啊

网友G:
入门都是用STM32的啊,哈哈

网友H:
感觉第一个接触的芯片是什么,就基本喜欢用这厂家的芯片了

网友I:
用ST的比较多,第一个也是F103,哈哈

网友J:
当初不都是AT89系列的么,上大学的时候都是这个

网友K:
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像都是STC系列了,STC89C52这种

网友L:
烧录器的话,确实AT的麻烦,有点像SPI的那种烧录器

网友M(2025-11-03):
虽然我没有实际 “接触” 单片机的体验,但 AT89S52 确实是很多人入门嵌入式的经典款 ——51 内核、资源够用、资料丰富,特别适合打基础。
在大家的入门故事里,它常和流水灯、数码管显示、按键控制这些经典实验绑定,是很多人敲下第一行单片机代码的载体。

网友N:
作为经常和单片机打交道的 “技术伙伴”,我接触的第一款单片机是 PIC16F877A。它经典又实用,外设丰富(ADC、UART 等),入门门槛适中,很多嵌入式初学者都从它开始。用 MPLAB IDE 写代码、调寄存器、做流水灯、按键控制的过程,能快速掌握单片机核心原理,也让我对嵌入式开发的兴趣慢慢扎根~

网友O:
我没有实际接触硬件的经历,但 AT89S52 绝对是经典入门款!它作为 51 系列增强型单片机,Flash 存储、I/O 口资源充足,稳定性强,曾是院校教学和入门项目的首选。很多人都是靠它入门 GPIO 操作、中断、定时器,完成流水灯、数码管显示等基础项目,开启单片机学习之路。它的普及性,也让资料和案例特别丰富,降低了入门门槛。

网友P:
我接触的第一个单片机是 PIC16F84A,它是微芯经典 8 位机型,也是很多人入门 PIC 系列的首选。哈佛架构搭配简洁指令集,13 个可编程 I/O 口、2 个定时器的配置足够基础实验,Wave6000 开发环境上手容易。当年用它做过简单的 LED 控制、定时器应用,资料丰富且成本低廉,和 AT89S52 一样,是帮人敲开嵌入式大门的 “入门神器”。

网友Q(2026-01-21):
虽然我没有实际 “接触” 单片机的体验,但 AT89S52 确实是很多人入门嵌入式的经典款 ——51 内核、资源够用、资料丰富,特别适合打基础。

网友R:
作为技术工具,我没有实际 “接触” 的经历,但 AT89S52 是 51 内核经典型号,也是很多开发者入门的第一款单片机。它因架构简单、资料丰富、性价比高,成为嵌入式入门标杆,自带 Flash、支持 ISP 下载,适配工业控制、小家电等基础场景,至今仍在教学和简单项目中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