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单片机你系统的学习过吗?

楼主(2024-04-18):
#include <avr/io.h>
void delay_1ms ();
int main(void)
{
DIDR0 = 0b10100; // didr0 for pb2, pb4
ADCSRA = 0xe0; // continuously read A/D
do{ ADMUX = 0b00100001; //0x21; // select channel 1
delay_1ms(); // some delay is needed
int s1 = ADCH; // s1 = ch1 on pin 7, pb2
ADMUX = 0b00100010; //0x22; // select channel 2
delay_1ms(); // some delay is needed
int s2 = ADCH; // s2 = ch2 on pin 3, pb4
} while (1);
return (0);
}
void delay_1ms () // Use 66 when f = 1.2 MHz.
{ for (int i=0;i<66;i++); // Use 54 when f = 1 MHz.
}
比如使用寄存器操作。

楼主:
入门教程,不过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A:
没,用到什么查什么

网友B:
AVR单片机现在也就Arduno感觉还在用

网友C:
说实话,AVR和PIC都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D:
从学用单片机到现在,就只有AVR没有用过了。

网友E:
没学过,只用过Arduino的开源项目。

网友F:
也不用系统的去学习吧,其实就用到啥学啥就行了

网友G:
AVR也没必要去系统学了啊,直接arduino就好了

网友H:
建议还是直接学习Microchip的32位的MCU吧

网友I:
你用AVR搞什么啊?是简单的控制吗?

网友J:
我觉得学习AVR不如学习ST的芯片了

网友K:
建议还是搞arduino吧,用avr芯片就好了

网友L:
一般也不用系统学习的,都是有技巧的

网友M:
Avr的芯片好像可以搞arduino的吧

网友N:
没具体学习过,因为这芯片好老啊

网友O(2026-01-28):
通过设置DIDR0和ADCSRA寄存器来配置ADC,并通过ADMUX寄存器选择不同的通道进行模拟信号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