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被动PFC怎样工作

楼主(2024-04-18):
  这是反激被动PFC原理图,如下图,加了红色方框中的三个器件,就构成被动PFC电路,其中1是主变压器,3是内置mos管的反激开关电源芯片,2是另外一个变压器当电感用,当MOS管导通时,两个变压器充电;当MOS管断开时,1主变压器通过副边释放能量,2电感是怎么释放能量?难道是给主电解电容充电?

xch
没看懂

网友A:
2的续流回路为2的右边为正经过和抽头相连的二极管,初级下半部,MOS,取样电阻整流桥右半部分回到电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