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吸收电路打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9):
驱动马达电路图,每次起动瞬间,R14和R15交点处就会起火花

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L1是EMI用的,不能取消,能不能在L1上并一个电容?

@tyw :电容是400V
@xch :下一张不对,发错图了,有二极管的才是
tyw
C13要用630v档次的,或~220v的,直流400v的会跳火烧掉
@xch :一个是直流电机一个是交流电机。
xch
上下两张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A:
                                                           可控硅设计RC吸收回路的选择

      为了抑制变流装置换相过电压,以保护整流元件及可控硅,需要在元件阳、阴极(或第一阳极与第二阳极→双向可控硅)之间并联RC阻容保护电路。
阻容保护的电阻和电容选择如下:
1、电阻的选择。阻值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R—电阻值(Ω)
       Ud—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V)
       IT—可控硅通态平均电流(A)。
电阻功率PR按下式选择
            PR=(0.5~0.7)R
式中  PR—电阻功率(W)。
2、电容器的选择。电容器容量的计算公式为
            C=(2.5~5)*10-3IT
式中  C—电容器容量(μF)
       IT—可控硅通态平均电流(A).
电容器的耐压值
            UC≥2.2U2m
式中  U2m—整流变压器二次线电压峰值(V)。

网友B:
R14功率耐压不够,快烧坏了,多用几次就开路了,R14需要用耐高压抗浪涌的型号

网友C:
TLP 561 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D:
是接触不好吗?

网友E:
怎么处呢,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4功率耐压不够,快烧坏了,多用几次就开路了,R14需要用耐高压抗浪涌的型号 ...

都是金属膜电阻。

楼主:
能不能在电感L1上并一个104电容?在可控硅关断瞬间,平滑反向电动势的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接触不好吗?

接触良好,手焊的

网友C:
PCB 覆铜断裂?可控硅到R14飞根线看看。

网友F:
你这个D6 用的很坏啊,关断时会在电容上存上约400V的电压。打开的瞬间400V直接加在R14上。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电阻也有耐压极限,一般250V,这也是为什么开关电源启动电阻用2个500K的串联,而不是用个1M的。你这个R14被击穿爆炸,也就是你说的开机打火现象。如果你是直流电机,这图设计的就是狗屎

网友B:
一个直流电机,一个交流电机,到底哪个电路,二个电路都打火?
直流电机驱动有问题,可以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测试可控硅上的波形。
由于有二极管整流,不导通时,RC电路上应该有半波整流电压,看看二极管截止时,电压波形。
这个光耦是过零触发的,如果电容太大,电压没有释放完毕,还无法触发呢。
只要测试了波形,就知道原因了。
打火,如果是2个点之间,说明这2个点之间的电压太高了。
如果只是器件的某个点,可能这个器件过压了打火,也可能发热燃烧看起来像打火。

网友D: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G:
考虑一下:R14改小到10欧姆,C13用一个391压敏置换。——顺便猜测一下:TLP561 可能同时被冲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D6 用的很坏啊,关断时会在电容上存上约400V的电压。打开的瞬间400V直接加在R14上。大家很容易忽视的 ...

是异步电机,是之前工程师的产品,由于要过EMC,所以加了L1,但是现在发现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直流电机,一个交流电机,到底哪个电路,二个电路都打火?
直流电机驱动有问题,可以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

下面一个图是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一下:R14改小到10欧姆,C13用一个391压敏置换。——顺便猜测一下:TLP561 可能同时被冲击了。 ...

用压敏电阻取代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压敏电阻取代电容?

对的。

楼主:
多谢!到时试试,不知对EMC有没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到时试试,不知对EMC有没有影响

应该不会,还有,可以考虑那种本身有数百PF电容的压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会,还有,可以考虑那种本身有数百PF电容的压敏。

多谢指教